西门子PLC200输入问题

楼主(2014-05-18):
这张图端子31对应的输入是I0.0,那请问写程序时这个是I3.0吗?后面还有一个em223的扩展模块,是不是就是从I4.0开始算起了?

各位,谢谢了,帮帮小白吧

网友A:
这是个端子图表吧,31号对应端子的序号吧,从这上面看出是从I0.0接过来的。

不过看上面几个,也有可能是后面接的扩展模块,那就是从I3.0开始的,可能标注有误。

或是直接按模块上的接线图标了。

网友B:
.....图纸跟实际接线一致么????

网友C:
从你第一个输入模块开始算,0.0~0.7 然后是1.0~1.7,, 2.0~2.7依次类推

网友D:
你第一个输入模块开始算,0.0~0.7 然后是1.0~1.7,, 2.0~2.7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