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管压力表校验点滴记录

楼主(2014-05-18):
     在这次机组B级检修中,热控专业承接了2号机组锅炉系统大量的弹簧管压力表校验任务。该专业根据班组人员结构特点,发挥性别优势,决定现场重体力活男员工干,试验室精细活女员工做。这种安排保证了工作井井有条。女员工们各司其职,力求做到表计校验精准。

     现将压力表校验点滴记录如下:

1.校验工具:活动板手,起针器,钟表小锤,大小改锥及镊子,钳子等。

2.校准装置:由于被试弹簧管压力表精度为0.4级,故采用活塞式压力计做标准。

3.校验方法:标准砝码比较法。

4.校验前准备工作:

      水平放置活塞式压力计,并按其水准仪调准,充满工作液,排除空气;检查所有砝码是否配对正确,表面是否清洁,活塞任何位置转动是否灵活自如。

5.校验步骤:

      由于表计有7个带数字刻度线均匀分布在全量程范围内,故选定包括零点及最大量程点的7个校验点。使用活塞压力计时,以砝码所示数值为标准作定点校验。

      关紧油杯阀门,转动加压手轮并旋转法砝盘,使活塞升到压力表标志处。

      首先做压力表上升校验。在砝码盘上,加上仪表校验点的相应砝码后,转动手轮加压使活塞升到工作位置,然后用手以30-120转/分均匀旋转砝码盘读取仪表示值和砝码重量。以此类推,校验其它各点。

      当升压校验至最大刻度点后,稍作升压超过最大刻度点,然后缓慢降压,逐一进行最大刻度点及各点的下降校验。降压时,适当减少砝码盘上仪表校验点的相应砝码,缓慢转动手轮使活塞下降,并均匀旋转砝码盘使仪表缓慢指示到相应的校验点上。

     下图是热控女员工现场拆表、试验室校表的情景。

网友A:
此贴非常好。

强烈加精。

在说一点点话题,贵公司是否考虑引进一些压力自动校准的仪器,比如使用多点校准的自动压力校准仪,这样可以提高校准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非常好。强烈加精。在说一点点话题,贵公司是否考虑引...

   楼主提的建议很好,非常感谢你对我公司计量器具配备的关心。以前生产口也报了计划,希望多购置些自动校准仪,但审核没通过。上层的意思是经费紧张,目前用着还好的仪器继续使用,弃之可惜。

网友B:
买了校准仪,领导吃喝经费也紧张了

网友C:
镯子不错,第一张图中的美女。

网友D:
做检验还得女士出马,,,

网友E:
,贵公司是否考虑引进一些压力自动校准的仪器.

 压力表校正目前还是手工调U型壁,    楼主说的自动校准仪,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公司是否考虑引进一些压力自动校准的仪器.  压力表...

  目前这种自动校准仪器多如牛毛,可上百度搜搜。根据你的被试表的精度、使用环境与条件选择不同型号的标准仪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贵公司是否考虑引进一些压...

0.5级的精度,35KG的压力表,你给个具体型号自动调校的仪器。

网友F:
你没说清楚你用在锅炉什么weizhi位置上的压力表,你这样校准有支制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没说清楚你用在锅炉什么weizhi位置上的压力表,你...

   弹簧管压力表就地安装于火电机组锅炉系统测量主汽流量、给水流量、过热汽一级与二极减温水流量、汽包连续排污流量等测点,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列出。

   如同计量器具必须经过校准合格才能使用一样,计量人员也必须持有检定员证才能上岗操作。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网友G:
看来世猫是专门从事火力发电检测与维修的

网友H:
没看见啥子活塞么,

只看见几头好烂脏的校验器,以及脑门贼油光的脏女女几头,,,恶心死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看见啥子活塞么,只看见几头好烂脏的校验器,以及脑门贼...

   看来你这人的人品确实有问题!!你可以吹虚你的产品,为什么老是使用不干净的言词贬低别人呢?缺德不缺德??

网友H:
对: 世猫   !看来你这人的人品确实有问题!!你可以吹虚你的产品,为什么老是使用不干净的言词贬低别人呢?缺德不缺德??

哈哈哈哈哈哈 。。。俄人品确实有问题  。。。

俄吹嘘世猫是个油脏油脏油脏油脏的

脏女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看来你这人的人品确实有问题...

泼皮无赖!!!

网友I:
敬佩工作的一丝不苟

网友H:
油手油头脏女娃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手油头脏女娃  。。。。。。。

  痞子二王,你是想看谁犟到底是吧?好!我让你犟,让你嬉皮笑脸耍无赖,我退出!我不认为这是你的本事!我鄙视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懒得搭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油手油头脏女娃  。。。。...

灰猫对怪王这样就不好了。。可以看见,灰猫的仪表都是太老的了,现在都用怪王的传感器远程监控比较多。。。。。实际上,校验仪表也不是什么个麻烦事,把一个标准表与一个被校验表穿在同一气路里面,把被测表调到跟标准表指示一致就行。。。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女工要就业,又不能干太脏累的工作。所以调表这类事情很合适。。。。不过确实落后了。。。

网友K(2014-06-18):
估计“怪话二王”应该是一个电脑程序,否则想不出这么多词汇!

大家说呢

网友L:
看贴长见识来了,真的长了不少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