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主回路接触器正常断,报欠压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4-05-18):
ACS800主回路断电时会出现欠压故障吗,最近老遇到,哪位知道怎么调,谢谢!

网友A:
主回路断电了,肯定是会报欠压故障的,原因--你已经停止向变频器的直流回路送电,直流母线电压越来越低,肯定会报欠压故障,这是正常的。

网友B:
这就要看  RMIO和 RINT或AINT 哪个先撑不住了

网友C:
要看  RMIO和 RINT或AINT 哪个先撑不住

网友D(2014-06-22):
断电肯定会报欠压故障,主电源断电,检测电路因电容放电还在工作,所以报欠压

网友E(2014-09-21):
如果接触器正常,报欠压故障呢

网友F(2014-12-02):
欠电压报警值为:0.65*1.35*Umin

假如你是-3的设备,电压下限值Umin=380

欠电压值:333V

主断路器断点以后,直流母线不断放电,电压降低。当降到333V的时候如果你的

AINT板和RMIO板还有电的情况下,就会报欠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