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寄存器数据输入

楼主(2014-05-18):
求助各位前辈,我用台达PLC EH3控制步进电机往返运动,在触摸屏寄存器中更改脉冲频率,似乎没有读入PLC中,电机开始运动后往返速度很快,然而在PLC中设置成常数往返速度正常,一共有四组脉冲控制四个电机,另外三个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大侠帮帮 啊啊寄存器地址一致

网友A:
检查一下寄存器有没有重复,或者在程序里寄存器已经被使用了,还有寄存器有没有超出了使用范围,或者直接把出问题的寄存器换成D0,看有没有问题,看你的情况像是程序里有指令一直在给出问题的寄存器赋值

网友B:
检查一下脉冲输出指令的参数?譬如,16位指令占用1个数据寄存器,32位指令占用连续2个数据寄存器。此外指令执行中,无法更改数据!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啦,将PLC恢复出厂设置,再上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