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系统上安装step7 V5.5的问题

楼主(2014-05-18):
试了几遍都无法安装,一直报错,谁能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只能自己给自己顶了

网友A:
我装了也没法装上,后来换系统WIN7 32位的就OK了

网友B: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找到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项目,并删除它

网友C:
win732位的好装。

网友D:
我的很容易就安装上了,我的是win7 64 位,但是无法使用usb/mpi+电缆,插上电缆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有一个感叹后,无法通讯啦,哎~~~~~~~~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