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485控制三台以上变频器

楼主(2014-05-19):
如何实现威纶屏用485通讯控制三台以上变频器,这频是德瑞斯品牌支持485通讯

网友A:
用维纶的485通讯可能实现不了,用MOUDBUS有可能实现。

网友B:
可以实现。

分配三台以上变频器的站地址,例如1号变频器的站地址为1,2号变频器的站地址为2,3号变频器的站地址为3,.......其余类推。按RS485组网。变频器的数据地址前面加上自身站号#来区分,例如1号变频器的VW20,在屏上用1#VW20表示。

网友C:
 没有用过,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D:
可以实现。

分配三台以上变频器的站地址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分配三台以上变频器的站地址,例如1号变频器的...

我这样做过和两台三菱PLC通讯,怎么都不成功,询问维纶技术说可能不支持这么做,只有西门子的MPI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分配三台以上变频器的站地址就行

我这样做过和两台三菱PLC通讯,怎么都不成功,询问维纶技术说可能不支持这么做,只有西门子的MPI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实现。分配三台以上变频器的...

只要屏的系统参数-设备列表-本机PLC-设置, 可以选择到你的PLC(或设备)的名称(或通讯协议)就一定行。

变频器支持MODBUS吗?如支持,一定可以。至于30没玩过,不好说。

网友A:
MODBUS应该可以

网友E:
MOUDBUS可能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