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200plc与维伦触摸屏在设置使用时间长短权限

楼主(2014-05-19):
要求:在hmi触摸屏界面上,设计画面(客户是看不到或不能登入的),使设计者能设置这套系统的使用时间(在通电与断电情况下都使用时间都在计时)。当客户使用时间超过设计者规定的使用时间,触摸屏弹出画面,提示输入密码(此时,系统自动锁定不能使用了),关闭系统重新启动,只显示输入密码窗口。主要是方便以后向客户催款。。。。急需。。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程序加权限方法。

网友B:
程序加权限方法,或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