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怎么做退出界面

楼主(2014-05-19):
西门子SMART 1000E,怎么设置一个退出按钮能返回触摸屏的初始界面(就是刚上电时那个可以设置IP的界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设置不了的,它不是WINCC

网友B:
看看这个指令StopRuntime

网友C:
看看这个指令StopRuntime, 就是退出 运行系统进入 CE 系统

楼主:
搞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