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电路图

楼主(2014-05-19):
这是德国GSR电磁阀中的接线图,  这个电路什么意思?望指教

网友A:
交直流都可以接

有一根线是接地的。

电磁阀平常都没接地我们用。

网友B:
应该是交直流都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直流都可以接有一根线是接地的。电磁阀平常都没接地我们用。

这个是24V供电下工作,一般需要用继电器放大吗   还是直接供?

网友C:
 同等级大小的交直流都可以接

网友A:
需要用继电器隔离驱动,功率太大会损PLC端子。

网友D:
每次就是你们几个

网友E:
交直流都可以使用,接地端子一般不需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