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里插入HMI出问题了

楼主(2014-05-19):
S7想插入一个屏,结果出了这个东东:could not find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4.1.0_117.3\Read\template_zh_cn.tmp'.该怎么办?

网友A:
你触摸屏的软件的问题,,,重新装,建议安装的版本最好是完整版,不要简装的 容易报错

网友B: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问题,直接删除这个文件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