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TPC7062K与三菱A2ASCPU-S1通讯不上

楼主(2014-05-19):
TPC7062K与三菱A2ASCPU-S1通讯使用的是标准的三菱编程电缆,组态软件版本7.6嵌入版,内带三菱A2A PLC驱动,可始终和TPC7062K通讯不上,比较着急,望高手门帮助帮助小弟

网友A:
使用三菱的通信电缆与触摸屏通信,不会搞错吧!三菱PLC的通信电缆是电脑下载程序到PLC的通信电缆,二PLC与触摸屏的通信线要用自己做作的,用两个九针插头根据不同的通信方式来焊接九针头的,比如    RS485-2就是焊接3-3,8-8就好了

楼主:
三菱A2ASCPU-S1 PLC这端用的是25针D形母头,TPC7062K这端用的是9针D形公头,这线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