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磁流量计电极有哪些种类和清洗维护方法

楼主(2014-05-19):
 电极有哪些种类?每种电极都有什么特点和应用?电极选型表和注意事项是什么?在选择应用中会有很多问题发生,所以一定要正确对特仪表选型和安装。它特别适用于测量带有固体颗粒的矿浆,污水等液固两相流体,以及各种粘性较大的浆液等.同样,由于它结构上无运动部件,故可通过附上耐腐蚀绝缘衬里和选择耐腐材料制成电极,起到很好的耐腐蚀性能,使之可用于各种腐蚀性介质的测量.

  智能电磁流量计电极四种清洗方法之三:超声波清洗方法:将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45~65kHz的超声波电压加到电极上,使超声波的能量集中在电极与介质接触面上,从而利用超声波的能力将污垢击碎,达到清洗的目的。

  智能电磁流量计电极四种清洗方法之四:电击穿法:这种方法使用交流高压电定期加到电极和介质之间,一般加30~100V。由于电极被附着,其表面接触电阻变大,所加电压几乎集中在附着物上,高电压会将附着物击穿,然后被流体冲走。总安全出发,使用电击穿法必须是在流量计中断丈量、传感器与转换器间信号线断开、停电情况下将交流高压电直接在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子上进行清洗。

网友A:
您好!

仪表板块是不允许发带有广告性质的帖子的,这个帖子给你编辑了。

希望以后你的帖子不要再带有软连接广告。

再次希望常来仪表论坛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