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柴油发电机

楼主(2014-05-19):
这是一台输出50KW的柴油发电机,启动后不建压,一个朋友让帮忙看一下,于是上网百度一下,还好没算丢人,充磁后就好了。

网友A:
充磁的过程是怎样的啊?分享一下哦!

网友B:
充磁 ?  是什么意思 ?求解 ?

网友C:
发电机定子没给电???

网友D:
充磁的过程是怎样的啊?

网友E:
情楼主给大家讲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情楼主给大家讲下

网友G:
充磁就是给磁场线圈上一个电压,让发电机建立电压后自己充磁。

网友H:
其实就是励磁回路没有产生励磁,所以建立不了电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情楼主给大家讲下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剩磁没有了(我怀疑可能是操作不当造成的),这是一台3次谐波励磁的发电机,用万用表测量绕组、整流桥都正常,最后用启动柴油机的电源(蓄电池)给励磁绕组冲一下磁,注意极性不能搞错。

网友I:
这个失磁我遇到过几次,一般都是停车不当导致。但是只要是有24V直流电源的话给线圈按照励磁线圈极性通电一下就行了,时间就是10秒左右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其实就是励磁回路没有产生励磁,所以建立不了电压,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