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团不能接任务

楼主(2014-05-19):
刚刚后台接军团任务,接不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如截图:

但是任务已经分配了。如下截图。

网友A:
点击接受任务

我这边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接受任务我这边正常。。。。。。。。。。。。。

谢谢!

网友B:
是不是路径不对呢

网友C:
网络慢的话就有可能出错。重试几次就行了,今天我也是接了2次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慢的话就有可能出错。重试几次就行了,今天我也是接了...

 重试几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