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欧司朗江森组态监控艾默生精密空调(ACM03U1)

楼主(2014-05-19):
                              无锡欧司朗江森Metasys监控艾默生精密空调(ACM03U1)

   在欧司朗光电半导体(中国无锡)公司,利用迅饶X2BACnet协议转换网关,通过Emerson自定义通讯协议采集艾默生精密空气调节控制器ACM03U1上的数据(温度、湿度、开关机状态等),然后将这采集上来的100个点的数据通过网关内部转换成BACnetIP协议接入江森NAE网络控制器,最终集成到江森Metasys系统。这样就可以在江森Metasys系统上进行组态,从而可以监控现场的Emerson精密空气调节器。

   从控制器上可以获取温度、湿度、A厢电压、B厢电压、电流等模拟数据,从而在江森Metasys系统中进行远程控制室内温度,也可以通过网关获取空调开关机状态、制冷制热模式,然后在Metasys系统中进行远程遥控等。迅饶X2BACnet网关内置Emerson精密空调控制器私有协议(定制开发接口),从前端采集控制器上的数据,然后转成BACnet从站,通过BACnetIP协议接入到江森自控系统,使得Emerson的控制器设备能够很容易的集成到江森楼宇自控系统中。

网友A:
请问楼主在无锡工作吗?

网友B:
SRWF-1E28 系列无线数传模块为通用透明传输模块,能适应任何标准或非

标准的用户协议,其性能特点如下:

1. 发射功率500mW

2. 载波频率可定制

提供433/470/868 三种频段选择,出厂前确定中心频率。

3.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基于GFSK 的调制方式,采用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数据

抗突发干扰和随机干扰的能力。

4. 多信道

信道可硬件设置也可软件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硬件设置提供16个

信道,软件设置提供64信道。满足用户多种通信组合方式的选择。

5. 两种接口方式,支持TTL电平接口及RS-485接口

6. 串口波特率可软件设置

软件可设置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38400 bps。

7. 串口数据格式用户可自定义

串口数据格式可硬件设置也可软件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支持8位数

据(如8N1,7E1,7O1等)与9位数据(如9N1,8E1,8O1等)的多种组合,出厂

默认为9位数据位。

8. 可传输无限长的数据帧,用户编程灵活

9. 集成度高,可靠性高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ray Technology Co.,Ltd

采用单片射频集成电路及单片MCU,体积小,外围电路少,可靠性高,

故障率低。

10. 多种天线配置方案,满足用户不同的结构需要

11. 模块通信距离远,通信稳定、可靠

12. 模块的通信方式:半双工方式

3、应用领域

SRWF-1E28 系列无线数传模块适用于:

1、水、电、气,暖气自动抄表收费系统

2、行车和起重机等的工业遥控

3、生产线数据采集

4、铁路、油田、码头及部队的数据通信

5、医疗和电子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

6、灯光无线智能控制

7、安防报警及煤矿井下人员考勤和定位

8、汽车防盗、轮胎压力监测及四轮定位

9、商店无线POS 系统

10、饭店无线点菜系统及智能无线PDA 终端

11、航道浮标及野外临时场地的LED 显示器

12、高速公路自动收费系统工程

13、无线吊秤,无线传输的电子秤

14、银行排队管理系统

4、性能及参数

以下表格是模块的电气性能参数。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ray Technology Co.,Ltd

表一:SRWF-1E28 性能参数

序号项目单位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备注

1 工作温度℃ -40 25 85

2 工作湿度% 10%~90%相对湿度,无冷凝

3 工作电压V 5V±10% 直流DC

4 发射频率MHz 433/470/868

载波频率提供

433/470/868MHz

两种频域

5 发射功率dBm 27±1

6 发射电流mA 450 530 600

7 接收灵敏度dBm -113 -115 -117

8 接收电流mA 100 110 120

点对点通信

距离(27dBm) m 2500 室外空旷地带

10 调制方式GFSK

11 信道数量64

12 尺寸mm 53*37*10 含SMA 座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在无锡工作吗?

我们在上海的,无锡有我们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