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如何与电机的编码器连接反馈称闭环

楼主(2014-05-19):
       RT

      SIEMENS 的  MM440变频器如何与 SEW 的电机的编码器连接反馈称闭环?  然后与PLC 一起控制速度与定位 ?

网友A:
1、闭环--SEW编码器信号送到---变频器编码器模块(另选的,需和电机编码器型号匹配,然后应该是不需要PLC也可以完成闭环系统。

2、SEW编码器信号送到---PLC编码器模块,然后PLC的模拟量输出信号送到MM440的模拟量输入回路。然后你在PLC里面计算输入和输出调节的运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