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C40T 通信

楼主(2014-05-19):
小弟初次接触松下plc FP-X系列C40T,程序已经编好,但软件写入PLC的时候显示无法通信。我用的是RS-232串口连接我的电脑,是需要编通讯协议吗?还是需要设置其他参数

网友A:
设置COM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COM口

网友C:
设置COM口.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