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在油田中的应用

楼主(2014-05-19):
1 孔板流量计
1.1 组成及工作原理
孔板流量计由流量计、电动调节阀、智能控制器组成,。流量计采用的是孔板流量计。

智能控制仪具有流量转换和流量控制的功能。智能控制仪将检测到的流量值和设定值进行计算比较,当系统流量和设定流量不一致时,启动电动调节阀,使流量逐步接近设定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达到流量控制的目的。
1.2 选型
(1)流量计结构形式:根据配水间原有的管线结构,依照方便人员观察操作的原则,角式结构和水平结构的流量计都要用到。
(2)口径及连接方式:原有配水间连接流量计的管径为25mm,应保持一致,连接方式为法兰连接。
(3)承压:目前作业区注水总压力最大为20MPa,为了保证安全,要求流量计承压在25MPa 以上。
(4)流量范围确定:量程根据作业区各区块注水现状,不低于6m3/h。
(5)输出信号:作业区自动化设备型号较多,新老产品都在使用, 所以要求能输出多种信号, 包括4~20mA 电流信号、脉冲信号、RS-485信号。
依照这些要求, 最终选定ABG仪表集团的孔板流量计。
1.3 孔板流量计安装要求
(1)孔板流量计应安装于无应力的管线内,不应受到管线热胀冷缩及震动的影响, 要求留有安装、拆卸、检修、操作的空间,环境无强磁场的影响。
(2)孔板流量计可安装在水平或垂直的进水管道中,其前直管段长度为10DN,后直管段不作要求。介质流向应与壳体上的流向一致。
(3)如果介质杂质过多,应在孔板流量计前安装过滤器。
(4)为了便于装置的维护和周期检定,应在进水口和出水口安装截止阀和放空阀。
2 孔板流量计的特点
(1)自动进行流量控制。孔板流量计可以根据设定值自动进行流量控制,控制精度达到1%FS,实现了油田的精细注水,而且改变了过去人工调节注水量的状况,节省了人力物力。
(2)支持多种信号远传。方便接入各种自动化设备,实现了流量和状态的远传监测,为生产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
(3)提高了抗干扰能力。电动执行机构是逐级调节流量,可过滤扰动信号,解决了注水泵启动、管线震动等对流量计量的影响。
(4)采用高减速比的涡轮副,在需要手动调节的时候,可以使操作变得灵活轻松,减轻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5)孔板流量计和调节阀可分离,便于流量计的周期检定。
(6)具备红外线遥控功能,能方便地设定和查看流量参数。
3 问题及分析处理
(1)在使用过程中陆续发现有孔板流量计表头控制板烧坏的现象,查看控制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均为电阻或可控硅烧毁。经过和厂家人员的沟通,确定原因是有的注水井的注水泵压和单井注入压力之间的压差过大,导致经过传感器探头电极产生大电流,烧毁控制电路板。厂家随后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将最大承受压差从6MPa 上调到8MPa, 同时采取抗干扰措施,控制电路板烧毁的现象再未出现过。
(2)配水间有两口注水井发现在关闭上、下排注水阀门的情况下,孔板流量计有流量显示。检查后发现整个站区接地不良,智能流量计外壳带电,导致信号放大电路板受到干扰,产生错误的流量显示。经过沟通,厂家对信号放大电路板进行重新设计,加入接地电阻,更换新的信号放大电路板后故障排除。
(3)孔板流量计的电动阀检查出现不能自动调节的状况。经现场查看,原因是操作人员不熟悉电动阀的工作原理,手动调节电动阀时,开、关到位后任然使劲转动电动阀手轮,导致电动阀过扭矩。只要手动将电动阀调回到正常范围,再切回自动控制,就可恢复。
4 结语
该新型孔板流量计在石西油田作业区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要求。虽然在刚开始应用时遇到一些问题,但是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目前该孔板流量计运行稳定,满足了油田精细注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