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啥接口?

楼主(2014-05-19):
公司一台Pro-face GP37W2-BG41 24V触摸屏和一台 韩国DONGBU 的Robot Controller通信的数据线,这个头是控制器端的插头,现在丢失了怎么能买到呢?请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头?

网友A:
36PIN D型接头

网友B:
推荐品牌胜蓝电器里面这个插头很多的,米思米也有自己焊接或者成品线都有

楼主:
没有找到D型 36pin插头呢 百度百科上并行接头 有A/B/C  的呢

网友C:
PIO接口吧,接电脑主机上的

网友D:
这个跑到赛格电子大把大把的有

网友E:
应该与以前老式的针式打印机的接口一样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回答,现在想做计划让公司采购,有没有个具体型号呢,是36pin 插头  是什么型的呢  楼上说是D型

我在网上查的没查到呢

网友F:
这 方便可以加群咨询交流.

网友G(2014-06-23):
并口打印机电缆就是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