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face

楼主(2014-05-19):
por-face  GP37W2B更换成PFXGE-4401WAD 更换型号报下面这个怎么处理?

还是个菜鸟,请教高手!!

网友A:
两个屏的功能不一样导致的,最好重做画面或换一个功能相同的屏

网友B:
这方便可以加群咨询交流.

楼主(2014-10-29):
 谢谢!已好!!删除一些不同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