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试验仪器修理组图

楼主(2014-05-19):
    4月中旬,电气专业在对#2发电机定子绕组做修前耐压试验时,发现发电机A相绕组绝缘存在严重问题(A相绕组吸收比:0.23GΩ/0.22GΩ=1.05;B相:1.60GΩ/0.89GΩ=1.80;C相:1.98GΩ/1.11GΩ=1.78),经检查发现是由于发电机的内冷水流到了A相绕组的支持绝缘体上。立下这次汗马功劳的仪器是发电机绝缘试验专用摇表。然而,就是这台仪器在近期试验中频频出现故障,显示假数据,给试验人员的测量和判断带来了严重干扰,试验时间也大为延长。为了在随后的发电机修后耐压试验中不再出现类似现象,试验人员抓紧时间对这台仪器进行检查,发现测试按钮存在缺陷并对其进行了有效处理。

图一:拆开仪器箱底板螺丝。

图二:检查仪器集成电路模板是否有元器件脱焊、线路松脱现象。

图三:发现问题了,原来是测试按钮因位置倾斜而引起松动。

图四:重新安装测试按钮。

图五:先装好弹簧,再将按钮平整嵌入其内。

图六:仪器修好,进行L、E短路或开路检查,OK!

网友A:
猫猫,拿刷子的是你吗?

A相绕组吸收比:0.23GΩ/0.22ΩG=1.05;B相:1.60ΩG/0.89ΩG=1.80;C相:1.98ΩG/1.11ΩG=1.80

这个没看懂什么叫ΩG

网友B:
女的维修高压试验仪器,在我们这里很少见,顶一个

网友C: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发帖子都有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女的维修高压试验仪器,在我们这里很少见,顶一个

 我们这也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