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旁边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4-05-19):
伺服电机旁边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如何处理:现我设备上装有伺服电机和压力传感器,由于压力传感器的分辨率有点低,与PLC的最低分辨率相差甚远,所以我采用自制运算放大电路对压力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再传送给PLC的AD模块。这样做出现了被伺服干扰的问题,信号失真严重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措施能解决这个问题,我采取的措施有:信号线采用双绞线,运算放大电路工作电源使用线性电源(此电源220V输入前加了一个滤波器,滤波器前加了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伺服放大器安装部分与机壳绝缘,伺服电机动力线缠绕磁环,伺服放大器工作输入电源加三相滤波器。等等措施,可问题还是不能完美解决,求前辈们赐教。

网友A:
 这个压力传感器一般是通到 PLC 吗,然后 PLC 有条件给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