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欠压、断零保护器的误区及验证

楼主(2014-05-19):
基本常识:
电器使用时最忌电网电压过高过低;电器都有一个额定电压,如果超出这个电压就超出了电器的绝缘强度和耐压值,电器会因此击穿而烧坏甚至起火。
电压过低时,电机类的电器不能正常运转,如(如冰箱、空调等)就会工作在赌转状态,此时电流是原来的好几倍,也会烧坏。
过压:人们使用的电器有多种,额定电压不一定一致,有高有低,禁止一刀切;如果一个保护器保护多种电器的话只能就低,禁止就高;
欠压:相反,只能就高,禁止就低;
延时时间:只能就长,禁止就短。
断零:供电系统断零时电压会不同程度的漂移突升到 380-450V;如果保护器本身不能在380-450V电压下正常工作的话,是不能保护的。
误区:以为安装了名字叫“过压、欠压、断零保护器”的东西,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是真正可靠有效的,是可以的;
如果不是真正可靠有效的,那就是定时炸弹,电网一天基本正常,就一天安全,电网一百天基本正常,就一百天安全,一旦380-450V来了,不是损失就是灾难。
电网一般是基本正常的,异常是偶然的;保护器在电网基本正常的情况下,认为好像可以,这是错误的认为和判断;
因为不知道在380-450V的超高电压的情况下是福还是祸;这是要特别注意的误区,不可忽视;
如果保护器不能在380-450V的超高电压的情况下正常工作,那就犹如定时炸弹,结果就是损失甚至灾难;
所以,在使用前一定要确认过压、欠压、断零保护器是否真正可靠有效。
如何确认:看产品说明书,过压、欠压、断零保护器本身工作电压范围是否60-500V;
如何验证:把保护器直接接入两根火线(380-450V),瞬间通断数次,然后连续(380-450V)4小时以上,依然正常,就可以。测试过程中,尽管折腾,不要怕它损坏,如果损坏了,毫无遗憾,说明就是谋害、忽悠老百姓的家伙。
如何选购:
1、过压、欠压、断零保护器本身工作电压:60-500V;
2、能保证被保护电器工作在额定电压范围内;
3、能根据被保护电器的使用特性任意设置延时时间;
4、响应速度快,越快越好;
5、能方便验证是否可靠有效,直接用本机测试:电压范围设置、延时设置、跳闸、合闸、自动、手动等。
只能这样,才能真正可靠有效地保护电器和防止灾难;
相关常识:
1、如果保护器不能控制电器工作在额定电压范围内,即是电器当前没有损坏,久而久之,电器就会工作异常,甚至造成永久性损坏;
2、被保护的是空调、冰箱之类的,延时时间要设置到300秒以上,因压缩机停电后不能马上启动。所以,要根据被保护电器的使用特性来设置延时时间。
3、真正可靠有效的过压、欠压、断零保护器,才是防范于未然、更科学、更安全的用电保证。

网友A:
很好的知识哦!在工控网只看帖子就能做一个合格的电工!

网友B(2014-08-02):
浙江松夏仪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小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塑壳断路器,双电源,浪涌保护器等057762711330  QQ476367667

网友C:
www.bjrp.com.cn 射线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