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PLC时间继电器编程方法

楼主(2014-05-19):
一台LG/PLC不会时间继电器编程方法,请赐教

网友A:
时间继电器?

准确的讲,PLC内部的叫定时器。

有通电延时,断电延时等......

具体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B:
看手册啊,慢慢看^^

网友C:
别人说的都是别人的,自己学着做吧,你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书本上都有相应的解答

网友D:
点击应用指令,输入格式与三菱PLC差不多,例如TON T10 5 即0.5S。T0--T197是100ms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经过数次的实验已知道此指令怎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