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节能超温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4-05-20):
有位变频器厂的朋友用变频器给客户做空压机节能改造,发现空压机的温度高了很多,有时甚至报警停机。让我帮他找找原因。我也没有经验,特向各位大侠请教。

XW:他是什么样的节能方案呢?

东方:说了,就是搁一变频器,把频率降下来。大约是35~40Hz。看看气压满足要求就OK了。

XW:转的慢了,功率小了,怎么会发热呢?

东方:这个空气经压缩指定是要发热的,不然温度要达到几百度。我问他散热风机是不是也给变频降速了?是不是可以让风机按原电压工作?他说不行,情况是这样的:

朋友:客户的那种空压机没有单独的风机,就一个主电机,用皮带轮带动风扇叶片转动。

东方: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变频减速之后,风扇叶片也慢了,散热量降低,就超温引发报警了。

朋友:还有主电机也比原来的温度高,达到130℃。

       请教各位专家,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在压缩机的出口因一条管道出来,用压缩空气的风量去冷却机头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压缩机的出口因一条管道出来,用压缩空气的风量去冷却机...

 啊呀!您不是懂得一点点,是奇思妙想!

XW:但是,出口温度不是已经太高了吗?

东方:应该从较远处把经冷却后的高压空气引来。空压机出来的高压空气是不是还要一些处理,比如有没有干燥机、冷却机?从那后面把压缩空气引来,是不是啊?

网友B:
没风机,那应该是水冷的,看看水冷设备是不是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风机,那应该是水冷的,看看水冷设备是不是出故障了

 倒不能说他没有风机就是水冷,照他说,还是风冷,不是水冷,也没有水管。只是没用单独的风机,但风扇叶片是有的,被主电机拉住一起转。

网友C:
 是什么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冷?

 是风冷。

网友D:
什么样的压缩机?是那种活塞的还是蜗轮蜗杆的

网友E:
没事找事,还真能节能?不浪费电能就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压缩机?是那种活塞的还是蜗轮蜗杆的

 是螺杆式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找事,还真能节能?不浪费电能就是好事。

 据朋友说还真能节能,上去之后连噪声也小了许多,估计螺杆的磨损也小了,没准维修次数也会减少。但就是发热是致命的,影响改造的成败。

东方:对能不能节能我也很关心,因为论坛曾有过讨论,刘志斌的变频调速节能是骗局印象很深,我还特别问了他是怎样测量节能率的?有没有把变频器的用电考虑在内?

朋友:客户有长期的用电记录,用上变频器之后可以对照,电度表记录的包括了变频器在内的消耗。从电度表的记录看,节能约20%。

东方:这个应该是可信的。但若发热不能遏制,节能也就是空话,请高人指导。

楼主:
空压机节能改造呼唤高手出现。

XW:高手在哪里?

东方:在网上在民间,在众多实践家中间。

XW:那 yjig  没事找事,还真能节能?也算高手吗?

东方:绝对是高手,但yjig是反方高手,还要节能方的高手亮相。

XW:那你也别闲着,来个抛砖引玉吧?

东方:必须的。但东方只会理论分析,欢迎拍砖!

          开讲啦!

XW:那理论上讲,空压机到底能不能节能?

东方:这个是我的强项,从原理分析,空压机不仅能节能,而且有可能大大的节能。先看看使用最为广泛的螺杆机,如图所示:

东方:空气经左方进气过滤器进入,螺杆转动推动空气向右,再经油气分离、冷却就可以得到压缩空气,从右方的出气口送出。

XW:嗯。不能说明节能呀

东方:关键是,螺杆的转速不变,负载轻的时候就不好办了,还照样送气,就可能把储气罐打爆。

XW:把进气口关上呀!

东方:螺杆泵可不像离心泵,离心泵没有进气还能转动,还省电。螺杆泵是容积泵,每转一圈必须出去同样容积的气体。

XW:把电动机关了不就行了?

东方:也不行,频繁开关机,会把电机搞坏。

XW:咋整呢?

东方:也不知道是哪个笨人,决定不论空载满载,螺杆泵都是以同样的转速转动。

XW:肯定是老外呀,人家发明的空压机嘛。

东方:也许吧,反正中国人也这么办。转个不停。

XW:怎么样?

东方:机会来了。那个朋友估计是个聪明人。搁一变频器,让螺杆机在轻载时悠着点转,那不就节能啦?

网友F:
      问题很清楚的,原工频的电动机风扇是全速运行,现在是调速运行,所以风量降低了,电动机冷却出问题了。这说明这个改造不彻底,解决办法:拆掉原电动机的风扇罩,买个独立电机控制的风扇罩---安装螺丝孔一样,只是长度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的分析。找到电动机发热的一个原因。谢谢!

XW: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东方: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

XW:比如……

东方:变频器的谐波导致电机发热。变频器的高频电流进入电动机,使其铁损增加。

XW:怎么知道到底是风机转速下降导致发热,还是谐波呢?

东方:转速低肯定是原因,但有人提到,变频器带电动机,即使是空载电机的温度也很高,那就证明高频电流会使电机异常发热。请教高人,变频器带感应电动机,要加滤波器吗?为什么一般都是直接联电动机呢?谢谢!

楼主:
感谢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的分析,东方已经把您的建议转达那位朋友,但他说不容易实施。

朋友:由于空压机内部结构紧凑,加长的风扇罩放不下。不知有没有好办法?

东方:能不能做结构上的改动?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H:
电机速度降了,节能了,但电机和循环油的温度高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原螺杆压缩机空载时是在给油降温,没被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速度降了,节能了,但电机和循环油的温度高了。要处理...

有道理。说明变频节能是可行的的,但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必须综合治理,毕竟空压机是个整体,要仔细分析工作的全过程,考虑相关细节,逐一解决。

XW:如果能节能,人家老外老早就会考虑了,还会等到你来做?这样又加风扇,又去谐波,还要给油降温,这样节省的能量一点点被蚕食,最后会不会是瞎折腾?

东方: 你这是“ yjig  没事找事”观点呀!东方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做过空压机节能改造,现在就是要总结经验发扬光大。

XW:现在要加强对电动机的散热就受阻:加长的风扇罩放不下,怎么办?

东方: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改造:把原风扇叶片拆掉,割去电机轴,换上独立风机即可。

网友I:
建议加装个外部风扇来散热,三相的,功率大点,让空气对流,我们这样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wushibing  电机速度降了,节...

东方: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改造:把原风扇叶片拆掉,割去电机轴,换上独立风机即可。东方: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改造:把原风扇叶片拆掉,割去电机轴,换上独立风机即可。

这个真的可以考虑,就是工程大了点。原风扇罩不要,搞成扇罩合一的。

网友E:
说他不节能,或者说节能效果有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东西与恒压供水有点相似,都说恒压供水节能,实际上节能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不节能。

因为有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变频损耗,二是谐波对电机的损耗,三是恒压过程所需电能(空转保压)。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空压机容量相当大,而实际耗气比较低,此时确实有一定的节能空间,但如果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是否节能,那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加装个外部风扇来散热,三相的,功率大点,让空气对流...

 谢谢平常心先生的指导。不知您的外部风扇放在什么位置?是装在主电机的风扇罩后面?还是在主电机旁边对准主电机外壳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他不节能,或者说节能效果有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东...

  yjig 先生提出的问题很好。这里有个基本问题,空压机原本是50Hz满功率充压load的,充满后就unload,耗电也降下来了,但经朋友那种改造之后,他说基本上是30~40Hz波动,但一直在load状态,这种降频的加载其效率会高吗?

XW:这有点像yjig 先生说的恒压过程所需电能(空转保压)。

东方:能不能还是用50Hz  LOAD,到额定气压时就停机等待,气压下去了再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的分析,东方已经把您的建议转...

 你要是能发个图上来,看看结构上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F:
原来50Hz,现在30-40Hz,即使尾部加个小风机长期运行,也有蛮大的节能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容: 感谢 网友F...

空压机内部的空间大概是这样的:

东方:朋友问了独立风扇罩的大小,长度要有360mm,而他的空间只有310mm。我想,是不是能用一种薄型风机,厚度是<110。但要自己做风扇罩不太方便。

XW:或者不动原风扇罩,把独立风扇装在罩子的外面,对准电动机风扇罩的孔吹气行不行啊?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他不节能,或者说节能效果有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东...

 yjig先生提出了一个空压机节能的理念上的问题:

对空压机节能改造可以有两种方式:

1、连续方式,即定压供气:用较低的频率,压缩机一直在工作,以保持合适的气压;

2、断续方式:压缩机在气压的下限开始工作,频率是50Hz,快速充气到气压上限后停止工作。

XW:这两种方式都可行吗?

东方:朋友的就是定压供气方式,可能也就是常用方式吧,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当负载较重时频率自动调高,轻载时,工作频率降低。

XW:那你说的断续方式呢?

东方: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但理论上讲似乎也是可行的。因为控制方式更为简单,也不用变频了,充气时就是50Hz,充满后就是停机。

XW:那也不用变频器了?

东方:不行。关键是启动时要用变频器的。

XW:哪种方式更为节能呢?

东方:这个真不知道,最终还是要实践检验。这有点像开车到100公里的某地,要求半天到达,时间很宽裕,你是用1小时跑到后在那儿等,还是慢慢开,4小时到达?

XW:也就是说,空压机50Hz充气和30Hz充气,哪种效率更高?

楼主:
夏天到了,朋友说节能方式已经顶不住了,只好改为旁路。

东方:如果按照25楼的设想,充气时就是50Hz,充满后就是停机,是不是可以解决发热问题?

因为加载时电动机是全速旋转,散热是没有问题的,而卸载时停机,也不会发热了。

XW:但是反复开机停机,电动机吃得消吗?

东方:因为没有做过,也不敢向朋友推荐。请教各位专家,这到底行不行?

网友K:
订制一个电动机风扇,单方向的风扇,尺寸或许可以变小,满足你的要求!一般普通电动机的风扇都是按正反来设计的,你可以要求一个单方向的风扇。

网友L:
增加一个风扇,对空压机入风口改善改善

楼主:
现在朋友已订购了一台独立风机的风扇罩,长度较长,他已经征得客户同意,可以对空压机的结构改动,让出了空间,使风扇罩能装进去,效果如何还不知道,等试过后定向各位热心的专家报告。

东方:这从另一方面理解,一定是客户看到了节能的实际效果,不惜改动空压机也要实现节能。如何做到既能节能又保证空压机的正常工作是很重要的课题。

楼主:
报告各位专家,这个独立风机装上后,电动机的散热完全解决,原来的电动机的温度高达110℃~135℃,现在降到55℃~60℃。特别感谢江湖走走--原创军团的指导。

但是整机的发热还没有解决,这和他的这台空压机的具体结构有关,对油气散热的风叶是用皮带轮和主电机相连的,不像其他空压机是单独的风机,可以不用变频器的电压。他说客户自己用一台500W的轴流风机,把外壳侧板打开对准散热器吹,但效果很差,只能降几度而已,而且把个空压机搞得不像样子。真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

谢谢各位专家施以援手!

楼主(2014-07-03):
由于天气转热,一直是在旁路工作。朋友的空压机改造濒临失败,客户要求退货,

XW:这是由客户的空压机的特殊性决定的,不好办。

东方:就算不是朋友的问题,但改造后不能用也不行啊。因为看来比较棘手,我想大动一点干戈。我对风机流量什么的很不熟悉,所以搞了一个“风阻等效欧姆定律”,把非电关系转化为电子关系处理,得出一系列对应公式,(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计算要加多大的风机才能有效散热。

XW:能行吗?

东方:朋友把我的计算拿去给空压机的经销商看,据说把他看得目瞪口呆,说从来没有人这么算过。

XW:人家可是空压机的专家呀,你算什么呢?还是请教厂家怎么办?

东方:他说了,要朋友加一个功率3.5KW  流量50000m3/h的风机,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XW:后来呢?

东方:朋友不干呀,总共节能几KW,一多半给风机吃了能行吗?

XW:那你的计算呢?

东方:我算要用2台小风机,总功率540W,总流量2400m3/h.

XW:这还差不多,但这么小能行吗?

东方:理论计算,未经实践检验。

XW:还是请教各位大侠,究竟哪个方案靠谱啊?

东方:这是经销商的方案,下方的接口和空压机的风道对接。下图是东方理论方案:

网友E:
预料之中,可楼主偏不信。

楼主以为,降低频率,其输出功必然也随之下降,不错,确实是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能与变频的损耗抵消?能与电机的谐波损耗相抵消?难说!

这就是空压机与风机、水泵的不同之处,对于风机、水泵来说,频率下降,可大幅度地下降输入功率,但这是空压机,至于为什么,建议楼主查看一下风机、水泵以及空压机的运行曲线(速度、转矩、流量、压力及功率相互关系),当发现他们曲线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时,你就会完全理解其中的为什么了。

网友E:
东方:他说了,要朋友加一个功率3.5KW  流量50000m3/h的风机,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XW:后来呢?

东方:我算要用2台小风机,总功率540W,总流量2400m3/h.

功率3.5KW  流量50000m3/h的风机,小风机,总功率540W,总流量2400m3/h.,

以上指标说的是在标准工况下的数据,实际运行时,肯定有所变化,功率、流量可能多,也有可能小。

楼主:
yjig先生真的是专家呀,朋友也发现,风机铭牌上标的是一回事,实际不一定达到。

XW:那你为什么偏不信呢?

东方:不是不信,而是相信也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朋友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说变频器不好卖,想开拓市场,是我说理论上讲,空压机能显著节能,朋友才上的。已经花去几万了,不好收场。

XW:怎么办呢?

东方:只有前进啊,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要快。

XW:那也不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呀!

东方:不能这么说嘛。应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XW:这豪言壮语管用吗?

东方:至少是只要有1%的可能,就要做100%的努力。

XW:这还差不多。还请各位大侠出招啊!

楼主:
看来,空压机的节能改造难度较大啊,即使如yjig先生这样的高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yjig:预料之中。

东方:但是yjig先生还是提出了问题,我们以此为思路,可能理出解决问题的线索。

yijg:降低频率,其输出功必然也随之下降,不错,确实是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多大,能与变频的损耗抵消?能与电机的谐波损耗相抵消?难说!

东方:就拿朋友的现场数据来看,他用电度表对照,旁路时功率是38KW,节能时功率是30KW,节能率是  8/38=21%

XW:能与变频的损耗抵消?能与电机的谐波损耗相抵消?

东方:这已经抵消了所有的损耗,是“净节能”。

XW:但是由于散热还要加风机,不是又降低了节能率吗?

东方:所以不能用太大的电机。他现在已经用了一台主电机的独立风扇罩,功率180W,如按东方计算,还要加540W的两台抽风机,总共是720W,这样算节能率是:

(38-30.72)/38=19.15%

XW:一下子耗掉2%

东方:这也就是夏天这样,其他季节抽风机不需要工作。

XW:现在的关键是你的540W抽风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用厂家推荐的3.5KW大风机,节能率就大打折扣了。

东方:即使那样,也还有11%的节能率,同样也只是天热时才开,平时还是可以节能20%,仍然是可行的。当然,希望东方设计能被论证通过并最终由现场检验证实有效。

XW: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估计下周朋友的上司就要做出选择,到底采用什么方案。

XW:如果用经销商的大风机呢?

东方:那东方的压力就小些。如果不行,也是经销商的责任。

XW:就让他们用大风机不就完了?

东方:可是,东方理论认为,这大风机还比不上小风机有效,50000m3/h纯粹是浪费,说不定连2000m3/h也达不到!

XW:你的意见?

东方:当然是力推东方方案了。

XW:可是你怎么就断言人家的50000m3/h还比不上你的2400m3/h呢?

东方:关键是,他们忽略了风机的风压 这个概念,一味增大流量,由于空压机的冷却器对风的阻力很大,如果风压太小(这里是抽风,风压是负压),再大的流量也不管!用而我的小风机流量虽小,风压十分了得,是大风机风压的6.9倍。

XW:你也没有研究过流体力学……

东方:我有“风阻等效电路”,风机等效于电池,风压相当于电压,流量相当于电流,冷却器的风阻相当于电阻,现在是电阻较大,电路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太小,如果要求达到1A的电流,怎么办?可以在原电路中串联一个适当的电池来增大电流,现在有两条思路:

1、买一块2V/1000Ah的大块头蓄电池;

2、买一块12V/7Ah 的小电池。

哪个有用?

XW:这搭得上吗?

东方:50000m3/h相当于容量很大的电池,但风压较低,用在风阻大的回路中,不能发挥作用。而风压高的小风机,倒可以完全达到要求。因为根据东方等效电路的其他计算,只要有2000m3/h的流量就已经够了。用不着几万立方的。

XW:请各位专家拍砖!如果错了,就不能由着东方去“没事找事”。谢谢!

网友M:
断续方式应该是不节能的。下限就能满足生产的话,超过下限送出去的压空都有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断续方式应该是不节能的。下限就能满足生产的话,超过下限...

 yzzcp先生讲得有理,断续方式就必须有上下限,超过下限送出去的压空都有浪费。

XW:为什么还要考虑断续方式呢?

东方:在负载较轻的场合,储气罐的气压能维持较长的时间,那么把空压机停下来,可能也是可取的。根据朋友的介绍,空压机的转速不能过低,否则不能正常工作,这就存在一个下限频率,比如是30Hz(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每台空压机是否不同?)。

XW:如果30Hz了,气压还是超过下限值,怎么办呢?

东方:理论上讲,有两种选择:一是让空压机压力升高到上限值,由空压机卸荷;二是停机一会儿,等压力下降后再开动,这也是断续方式。应该是更节能的。

XW:这就是你25楼讲的断续方式吗?

东方:严格讲,这不是25楼和yzzcp先生讨论的断续方式,25楼指的是一般负载,空压机以某一频率(比如说是40Hz)工作,可以满足下限气压,要不要改为断续方式?

楼主:
各位大侠,东方报告最新的进展,朋友的客户权衡之后,将信将疑接受了东方推荐的方案。但要求朋友把东方设计的两台小抽风机改为三台。

XW:认为空压机厂家建议要用流量50000m3/h的风机,而你用2400m3/h,有点太不可信。

东方:结果用了三台抽风机,总功率810W,总流量3600m3/h。风扇箱是这个样:

XW:关键是装好了没有?

东方:朋友说,很困难的装到风道顶端,但效果超过预期。

XW:这话好像<此处内容被屏蔽>常讲的,经济上不管有多大的事,总是比预期的好。

东方:是啊!原来认为能在节能时达到旁路时的效果就行了,但客户自己说的,比去年夏天还好。

XW:去年夏天怎样?

朋友:这客户有点狡猾,其实不节能时夏天就经常超温,要在空压机房放一圈冰块,还要用风扇辅助降温。但这些开始都没有告诉我们,全部推到节能后超温报警,要我们解决。

东方:现在怎样呢?

朋友:旁路时,温度是100℃左右,节能加抽风机后是75℃。当天的气温30℃。估计再高10℃也不会要冰块。看来你的等效电路比空压机厂的经验有用啊!这台设备还是真正的德国原装,为什么降温措施不那么好呢?

东方:这个倒不好否定德国技术,可能是,西欧的天气不是那么热,不像中国动不动38℃以上,他们也就是二十几度而已,到中国水土不服了。

XW:还要经受最高温度的考验。过了这个夏天再说吧。

网友N:
东方兄,到底节多少能?你的节能率是多少?

空压机采用变频器节能我一直有所怀疑。

空压机在额定转速时效率是最高的,出气量大而温度并不高(一般在90度左右)。如果效率不变,电机转速下降出气减小,热量减小,压缩空气就不应该达到130度。(因为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热量和出气量成正比。)你的改造无疑证明以下事实:变频调速时电机效率下降!这是其一。

第二、你采用抽风方式降低压缩空气排气温度,但并不能减少热量的产生,空压机螺杆内部温度实际是很高的,这会造成空压机报废。

这个改造我认为是失败的!

你用的变频器有问题或参数设定有问题,应该改变参数降低电机电流。如果不能,变频器选型不对!

楼主:
海军兄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海军蓝:到底节多少能?你的节能率是多少?

东方:高温时大概是节能18%,平时是20%.。

海军蓝:空压机在额定转速时效率是最高的,出气量大而温度并不高(一般在90度左右)。

东方:这个有点复杂,因为空压机并不是一直在加载,当到达气压上限值时就会卸载,而电机还在高速运转,这时消耗的电能做的都是无用功。这段时间效率为零。

海军蓝:如果效率不变,电机转速下降出气减小,热量减小,压缩空气就不应该达到130度。你的改造无疑证明以下事实:变频调速时电机效率下降!

东方:这里的重要因素是散热风机的转速下降,散热量大幅度下降,所以温度高。但不代表变频后效率下降。

海军蓝:你用的变频器有问题或参数设定有问题,应该改变参数降低电机电流。

东方:不知道电流能不能降低?据朋友反映,即使频率降低了,电流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海军蓝:空压机螺杆内部温度实际是很高的,这会造成空压机报废。这个改造我认为是失败的!

东方:这个有点可怕,决不能让客户知道。

XW:那你是让你朋友忽悠客户啦!

东方:不是,是说这种说法不要告诉客户,还是宣传节能减排的意义,和空压机变频不但能减少能量损耗,而且能降低噪声和机械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XW:给客户传递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