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难题,砂斗出料问题。

楼主(2014-05-20):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越想越无法实现的程序。

硬件条件: FX3U-32MR 1台

          触摸屏 (随意)

动作要求:

A、B、C、D 、E五个砂斗,分别装有料位计和砂斗闸门,要求在触摸屏中输入开启闸门数量,在运行过程中给入启动信号,砂斗闸门则开启相应数量,如果开启的闸门对应的料位计无料时,自动打开下一个闸门,保证闸门数不少于触摸屏输入的闸门开启数,如果有料的砂斗数量小于闸门开启数,则哪个有料开哪个。

例如:触摸屏  开启闸门数为 3

     启动后开启ABC三个闸门,当A砂斗无料时则关闭A闸门,同时开启D闸门,保证闸门开启数量为3个,当ABC均无料时,只开启DE闸门。

请各位大神想一想这个程序应如何写。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A:
料检测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

网友B:
你输入开闸门的数量应该是1,2,3,4,5,

当你输入5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全部打开,谁没了关谁。

当你输入4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开前4个ABCD,谁没了关谁,开E

当你输入3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开前3个ABC,谁没了关谁,开D。然后谁没了关谁,开E

当你输入2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开前2个AB,谁没了关谁,开C,然后谁没了关谁,开D,然后谁没了关谁,开E

当你输入1的时候,按下启动蛋<此处内容被屏蔽>,开A,A没了开B............

这样你的程序就OK了啊,别想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

网友A:
料斗切换有没有优先啊,假如A、B、D在开着,C没有料,C又加了料,此时C、E都有料,D没料了,你是要开C还是E?

网友:
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是这个思路,但如何判断已经开启的数量,如何互锁,如何开启下一个闸门,谁没有关谁好做,但如何开启下一个是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用在电脑上用VB或VC编程可以实现,但放在PLC上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
各个闸门之间没有优先权,开启下一个不用按顺序,也没有要求,只要打开就可以,料位计用在的开关量。

网友A:
要细聊加 QQ 903146706

网友C:
楼主,给你个程序参考哈,我也刚刚学习三菱。自己思路如下:

思路:

1、先做触摸屏数据设定的比较。

2、分比较结果分组单独编程

3、5中数据设定输出的驱动最后综合,去驱动输出。

启动停止

参数设定判断

屏设1

屏设2

屏设3

屏设4

屏设5

后面并联驱动输出

早上看见楼主的帖子,开始觉得无从着手。

中午试了一哈,感觉可以实现。楼主参考哈,不当之处希望高人指正。谢谢。

感觉还是挺繁琐的,不知道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很简单。

设定开启数量为D0,已开启数量为D1(初始值=0)。收到启动信号,首先开启A阀,同时D1加1。如果无料位信号,则不开启阀门,D1也不加1。

同样方法依次处理B阀、C阀。。,直到D1=D0,停止。或者到D阀后停止(当有料料斗数量小于设定开启数量时)

以上可以做成一个子程序。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v

网友E(2018-09-21):
不管哪种PLC, 要入手一个项目都应该由项目的逻辑图\流程图先开始整理,编程是最末的工作。

网友F:
这个都能算技术难题。。。 没谁了。。五个闸 可能性有那么几种而已 老老实实挨着把可能性写下来就是 哪里来技术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