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万火急

楼主(2014-05-20):
三菱FX3U PLC用RS485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控制正反转,ADPRW K1 H6 H2000 K2 D200 这部程序来控制,那D200的数值是多少是为正转多少是为反转?请各路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没有用过的,不会,飘过 !

网友B:
我去找说明书,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的,不会,飘过 !

网友D:
变频器的分辨率通讯控制为0.01Hz,因此该数据的数值“1”就是0.01Hz,

网友E:
希望这张图可以帮到你~

网友F:
支持你,转完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这张图可以帮到你~

谢谢你的资料!你的资料帮了我很大的忙,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