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浮点数据读出来

楼主(2014-05-20):
我现在是台达PLCDVP16ES2通过COM3485口记录仪的数据要读出来,记录仪的数据是浮点数据,现在是怎么把浮点数据读出来。

记录仪的数据:PLC发出记录仪:06 03 00 01 00 02 94 7C ,记录仪到PLC:06 03 04 44 B0 19 14 92 7B

记录仪给PLC数是浮点数据

现在是怎么把收到的数据读出来。

网友A:
AIISA吗转换

网友B:
为何不选用EH系列的呢?

EH是可以直接处理浮点数

网友C:
通讯是读取的数据,与数据格式没有关系。例如有一个数(WORD)1000 0000 0000 0001如果定义为无符号就是0-65535(32769),如果定义为带符号的数,就是-32768_32767(-32767)。

说明书上已经说了是3210模式,44 B0 19 14 = 1408.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是读取的数据,与数据格式没有关系。例如有一个数(W...

我现在是不知道在那个寄存器上读记录仪给出的32位浮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