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profibus dp 通信地址分配是怎样的

楼主(2014-05-20):
我看到有些怎么没2的,从profibus dp 线上挂的东西是从3开始的。

网友A:
一般CPU上的是1,下面的DP站从2开始。

楼主:
哦,那么有没有0呢?

网友B:
看看学习一下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一般,电脑PG0,触摸屏1,CPU2

网友D(2016-10-06):
什么东西?看不见啊。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都是手动分配DP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