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01 37kw端子不能启动,用控制板启动正常,求解?

楼主(2014-05-20):
参数:模拟输入设为A11或A12    数字启动设D11,此时频率还是只有控制面板能给定,启动也是控制面板启动。请教高手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

网友A:
应该还有个频率给定方式,选择外部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个频率给定方式,选择外部给定。

该给设定的都给了,我怀疑硬件坏了

网友B:
不排除端子启动电路故障

网友C:
如果是新品变频器,参数设定不对,如果是维修后的变频器则不敢确定

网友D:
检查下1001参数,改成1,就可以通过DI1来控制启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