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OP-B的列表元件可以动态添加数据么?

楼主(2014-05-20):
我希望可以通过点击一个按钮,将一个文本框内的数据添加入一个列表清单内(或者其他列表样式的元件),请教这个想法可以在DOP-B07s410上实现么?

网友A:
“列表”元件一般只能静态添加,你可以修改“状态总数”;然后输入状态对应的文字。这个功能在计算机编程里很容易实现,函数名叫"AddString"。

楼主:
我没有找到将内容存入列表的方式,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