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伺服如何选择外接制动电阻

楼主(2014-05-20):
今天客户问我400W伺服如何选择外接制动电阻,我懵了,请高手指点下如何选择外接制动电阻?如何计算需要的阻值和功率,万分感激

网友A:
400W一般不用接,750W以上的要接了,而且供应商会配给的。

网友B:
制动产生能量E总=Ec(电容存储消耗)+Er(制动电阻消耗);总能量E总=电机及后续负载制动产生能量E=1/2*J*W^2(J,kg.m^2,电机和负载换算完的总转动惯量;w,rad/s,电机转速);或者用E=T*W*t(转矩*转速*制动时间)。Ec,驱动器厂商自己查;Er=U^2/r*t(U电容母线电压,r制动电阻阻值)。注意选型时,U/r电流不能超过驱动器放电管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产生能量E总=Ec(电容存储消耗)+Er(制动电阻...

精辟,不过些运算我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