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控制系统的求助

楼主(2014-05-20):
现有一水温控制系统的示意图和系统框图,想求其传递函数

网友A:
这个估计没人帮的上你,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供你参考。

一、你必须确认加热前水的流量和温度、蒸汽的温度和压力。

二、阀门开度和蒸汽量的变化关系。

三、板式换热器的换热效率。

四、水和蒸汽的比热。

比如:1吨水从20度加热到180度所需的热量
Q=4.18(水的比热)XΔT(温差,180-20)X1000KG=668800KJ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没人帮的上你,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供你参考。一、...

 嗯,谢了

网友B:
传递函数是理论的东西,都已经还给老师了。如果想知道控制方案的话,就是标准的串接控制。(没有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