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UVW三相的IGBT板可以互换使用吗

楼主(2014-05-20):
大家好,一套ACS800设备 报2340故障,需要更换IGBT板,问一下,UVW三相的IGBT板是否是完全一样的,三相可以通用互换吗?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记得大功率的好像是UW可以互换,V不能和其他的互换。

楼主:
我们用的变频器型号是 ACS800-104-0580-7, 可以互换吗?

网友B:
可以互换  没有问题

网友C(2018-03-29):
现在ACS800-104模块就要停产了,以后维护会增加很大的成本。可以用我们的模块来替换,尺寸和安装方式完全和ACS800-104 R8i模块一样。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更换控制板,还是用以前的RDCU-02,也就是说不需要重新设置参数,不需要进行调试。拆下ACS800-104模块,换上我们的模块就能运行了。既能降低维护成本,又能减少维护时间。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ACS800-104-0580-7内部的三个IGBT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C:
请注意ACS800-104-0580-7与ACS800-104-0580-7+V991的模块内部的IGBT是由区别的,看清楚型号

网友D:
可以的  没有问题

网友E:
一直都是随便用的,没发现IGBT有相序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