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用通俗的话讲一下安全继电器的用法

楼主(2014-05-20):
单位一台机器用到了安全继电器,哪位大哥能用通俗的话给小弟讲一下此件的用法,最好用易懂的语言,如某某是电源接点,某某是输入接点,如果接点如何如何,那么输出点是哪几个,输出点会如何如何,谢谢前辈了。我上传了图片。

楼主:
麻烦看一下实物,谢谢各位了,小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其实安全继电器就是一个现场保护继电器,如当条件满足时输出一条触点,当条件不满足时又有一些触点输出,还有继电器延时启动或是输出

网友B(2014-08-05):
安全继电器”是发生故障时做出有规则的动作,安全继电器具 有强制导向接点结构,万一发生接点熔结现象时也能确保安全,这一点同一般继电器完全不同。根据欧盟EN 50205标准,强制导向触点至少由一个常开和常闭触点构成。完全的强制导向触点在任何一个触点发生粘连时,联动的触点必须保持常开状态. 所有触点必须采用强制断开结构才能达到Class A应用标准,才能采用专用标志。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安全继电器广泛应用于电梯、压力机、机床、工业安全控制领域。在电梯安全设计上,安全继电器经常与电梯编码器一起配合使用。安全继电器在电梯中的应用如下,
● 平层、门控
● 安全光幕
● 扶梯控制
● 紧急停车
● 速度控制 安全继电器设计要求
(1)在紧急停止解除时,机器不能出现突然再启动;
(2)万一机器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可以停止机器动力电源;
(3)安全电路发生故障时,机器不能再启动。未达到以上要求,双重化是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比如如下几个条件,双重化电路的互相检查,确认所有安全电路已经断开一次,必要时由作业者操作便可以启动 等条件。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输入的开关接线短路或电线外皮破损而引起的接地的可能性时,必须预防因此而引起的机器突然启动。实际上,为了方便安全电路的构成,将安全继电器和其他组件组合配套,把基本的紧急停止电路、安全电路组成电路模块的产品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

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

网友C:
路过、学习,先回复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