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楼主(2014-05-20):
以前使用这个程序就可以,还有监控的时候,我的符号注释就会想乱码一样,显示异常,使用的是国产的usb数据线,换了一条也不行。

是不是受干扰了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发生的?设备运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发生的?设备运行了吗?

我是学生,我在培训的时候出现的,设备下载程序后没动作,就监控了一下,发现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没看到什么东西异常啊!!!!!

网友C:
数据刷新时期肯定闪烁呀

网友D:
 哪有异常呀,没有注意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什么东西异常啊!!!!!

shrb指令是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它就会把,m14.0中的数据传到m11.0开始的n位数据中,m11.0开始的数据是按我的要求一个一个为1的,可是现在一下子都为1了,难道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刷新时期肯定闪烁呀

shrb指令是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它就会把,m14.0中的数据传到m11.0开始的n位数据中,m11.0开始的数据是按我的要求一个一个为1的,可是现在一下子都为1了,难道没有错?

网友E:
你说监控时候注释有乱码那是不能完全显示注释产生的吧   把鼠标放在注释上就能看到全部注释没有乱码了

网友F:
这个循环移位是不是要上升沿才好用呢?或者在中断里面用

网友G:
移位寄存器前并联的条件后都价格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监控时候注释有乱码那是不能完全显示注释产生的吧  ...

嗯(⊙_⊙),注释的确很长,可能是因为这个吧。谢谢你!

网友B:
加个上升沿P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上升沿P 即可

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会b11会同时都置1呢,不是一个一个接一个和流水灯一样顺序的电吗?

网友H:
你在什么场所使用的呢,我也碰到过,我的情况是监控的时候电脑死机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在什么场所使用的呢,我也碰到过,我的情况是监控的时候...

我是在实训室遇到的,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看看大家的匹马年  交代   绝对是 何时实施死哦

网友J:
因为瞬间就完成了一个一个置1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为瞬间就完成了一个一个置1的过程

你好,为什么会瞬间完成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因为瞬间就完成了一个一个置...

为什么m11.1接通而i2.2未接通还能继续传给m11.2

网友K(2014-09-04):
请不要什么事都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