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 怎样使用

楼主(2014-05-20):
我想在工作台一端取一个0点 然后电机工作 0点定位怎样设定    请那位师傅帮忙讲解谢谢

网友A:
140指令使用原点回归指令,141编辑表格设定近点DOG  X*   参考永宏编程手册 下载地址WWW.FATEK.COM.CN

网友B:
永宏有使用手册,定位章节有例子与介绍,功能指令主要就是FUN140/FUN141;自己动手试试就会拉。

楼上正解,有官网下资料看看嘛。

网友C:
永宏PLC设有专用原点复归程序,只要你机械上设有原点光电即可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2015-07-03):
140指令回原点和运行距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