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伺服控制器故障维修

楼主(2014-05-20):
今日力士乐伺服控制器上电后电源开关跳闸,拆解伺服控制器,发现内部如图,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该怎么检测处理。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没有修过变频器电路板的飘过 !

楼主:
伺服控制器前有保护开关,偶尔跳闸,复位后可以正常使用。5.19跳闸后不能复位,拆解检查伺服控制器异常,电源输入端有2相阻值0.5兆欧姆,内部5个电容鼓包。委外维修中,更换一个维修公司提供的伺服控制器,昨晚更换安装后正常。

网友B(2017-06-03):
你好,在吗,能不能帮个忙

楼主(2017-07-10):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吗,能不能帮个忙

才看到,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