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起动频率和起动保持时间怎么设置

楼主(2014-05-20):
问题如题所说的,台达变频器起动频率和起动保持时间怎么设置?是通过变频器设置,还是通过程序里设定?

网友A:
启动频率可以设定变频器的参数来完成,设定最低频率即可,保持时间变频器只可以设定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频率可以设定变频器的参数来完成,设定最低频率即可,...

说明书上有最低输出频率设定1.0——60HZ,默认值为1,我感觉这个参数不像是起动频率?另外,起动保持时间和加减速时间有区别吧?

网友B:
你的启动保持是不是启动信号的持续时间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启动保持是不是启动信号的持续时间啊 ?

比如说我想让电机以10HZ启动,保持0.3秒,怎么设置?是通过设置变频器参数实现,还是在控制器PLC程序里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