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台达变频器通讯接线

楼主(2014-05-20):
捣鼓了一晚上,想搞个台达触摸屏和自家的变频器通讯。

组态好触摸屏后,不管怎么接线,触摸屏总是报通讯错误~~~

所有握手协议都设置一致了。接线按照图来接的,但是还是报错~

请哪个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台达的屏这边485通讯应该是1号角和6号角,变频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1楼正解。 补充下

变频器这边是RJ-11通讯口,定义如下

1:  15V

2:  GND

3:  SG-

4:  SG+

5:  +EV

6:  通讯使用

楼主:
感谢各位,小弟原来犯了个严重的错误,1、6号引脚接成1、9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