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300及400的模拟量编程指导

楼主(2014-05-20):
哪个大哥有关于300、200的模拟量编程的教材给发一下啊!谢谢!!!!2643206905@qq.com

网友A:
模拟量编写对于初学者来说一直很苦恼,对我来说也是很苦恼的事情。

如何才能用指令计算为自己需要的工程数值。

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200PLC:可以添加模拟量库,网上可以找到,只要简单的配置一下工程上下限。

300PLC:可以使用FC105,这个百度一下就很多教材。

400PLC:没使用过,所以不清楚。

网友B:
400和300的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C:
自己做一个模拟量的计算块么,原理是Y=KX+B  基本涵盖了大部分模拟量的公式。实在不会我这有自己写的程序,目前应用到压力,位移等模拟量

网友D:
1、  FC105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入的功能块,在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5,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

其中,管脚的定义如下:

IN---------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地址,在硬件组态时分配;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OUT-------现场信号值(带工程量单位);信号类型是实数,所以要用MD200来存放;

RET_VAL-FC105功能块的故障字,可存放在一个字里面。如:MW50;

网友E:
我需要这样的好东西啊在吗

网友F:
这个是个好动西   !!!!!1

网友G(2014-06-28):
300的话用FC105或FC106就行啊v

网友H(2018-03-31):
其实模拟量编程就是鼠标打勾就可以,全中文,那些我们初学者看不懂,这种10分钟就可以学习完成,并且项目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