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交流伺服马达噪音大

楼主(2014-05-21):
伺服马达运转时噪音很大,一个台面有左右各一个伺服马达带动上下运转,最近不知什么原因噪音特大。检查了机械和连接线未见异常,后又检查左右马达的高度也是一致。马达在运转时左右显示的高度数据是一样的,修改了马达的力矩,速度和加速度,都未见明显好转,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马达带减速头了没?是不是没油了?

网友B:
可能是产生共振了。

网友C:
1、电磁噪声,修改载波调制频率;

2、机械噪声。一般是轴承所致,换新品轴承

网友D:
我赞同楼上说的,电气机械两方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磁噪声,修改载波调制频率;2、机械噪声。一般是轴...

你好,你讲的轴承是,丝杆上滑动的轴承

网友E:
驱动器部分参数需要仔细调整,可以互换一下试试。判断问题。

楼主(2014-07-25):
多谢各位,问题检查到了,从同型号的机拆了个马达,噪音没有了,是马达里的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