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机器手屏出现这个报警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5-21):
  码垛机器人时不是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用手机拍下的屏报警界面。
这时还复不了位,要手动将 机器臂遥控回才能复位

网友A:
程序调用失败或者反馈受干扰

楼主:
 终于有人帮助我了,程序调用出错??  那 我机器人现在还是在正常运行的说?

网友B:
出现故障的那个点可以重新示教一下试试

网友B:
换个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