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怎么校正标定

楼主(2014-05-21):
  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经常会出现结果偏低、或者平行样不好。这时要对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进行校正。具体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校正方法和步骤如下:

  一,检测气密性

  因为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是测量煤炭燃烧后生产二氧化硫气体的,所以气路如果堵气,漏气都直接影响到测硫仪的结果。

  方法:调节流量计指示到1.0,后,进行漏气,堵气,异径管经常检查。

  二、检测搅拌速度

  因为搅拌速度也会影响到测量结果的稳定性。转速高结果偏高

  方法:速度在不失步情况下尽量快点,使电解池内气泡更充沛。转速要稳定。

  三,测量出标准煤样的分析水

  因为标准煤样证书所标出的都是干基硫含量,为了校正更精确需要作出分析水,对照干基。

  干基硫=分析基×100 ÷(100-分析水)

  四,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校正方法

  先做1~2个废样,使电解液达到平衡(也就是做废样时测量结果大于0)后,连续做3~5个标准煤样,记录

  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结果取其平均值,输入到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校正菜单中:标准煤样值、实测值。点击计算测硫仪会自动计算并输入修正值。然后再做1~3个看看其测量值与标准值是否一致(或允许误差内)。如果一致,这时校正结束。

  五,建议:每次使用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之前尽量用一个标准煤校正检查下。因为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气路经常会漏气,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