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的介绍

楼主(2014-05-21):
  一、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的应用领域

  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广泛用于电力、煤炭、冶金、石化、环保、地质、水泥、大专院校及技术监督等行业及部门实验室、化验室。

  二、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的原理:

  煤炭化验仪器测硫仪根据库仑滴定法原理,煤样在1150℃高温条件及催化剂的作用下,煤中各种形态的硫被燃烧分解为SO2和少量SO3气体,被气流带到电解池内,生成H2SO3或少量H2SO4,H2SO3立即被电解液中的I2(Br2)氧化成H2SO4,结果溶液中的I2(Br2)减少而I(Br)增加,破坏了电解液的平衡状态,指示电极间的电位升高,仪器自动判断启动电解,并根据指示电极上的电位高低,控制与之对应的电解电流的大小与时间,使电解电极上生成的I2(Br2)与H2SO3反应所消耗的数量相等,从而使电解液重新回到平衡状态,重复些过程,直到试验结束。

  最后,仪器根据对电解产生I2(Br2)所耗用电量的积分,再根据法拉弟电解定律计算试样中全硫的含量。

  三、测硫仪的构成

  测硫仪主要包括炉体、送样机构、电解池和搅拌器、空气净化系统、控制器等。

  1、控制器:

  主要用于运行测硫程序,提供人机界面;并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库仑电量的、积分和硫含量

  计算;结果的显示,打印和保存;并发出各种控制命令,控制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

  2、炉体:

  炉体由硅碳管、异径管、刚玉管、热电偶、隔热保温棉和机壳组成

  3、送样机构:

  送样机构由传动电机、轨道、位动开关、送样滑块、送样杆和电源控制板组成,其作用是向硫炉体中送样。

  4、电解池:

  ⑴电解池主要用于全硫测定过程中的库仑滴定,电解池采用容积为400ml的有机玻璃制成,盖与壳体之间用橡胶密封,并用四只螺

  丝固定。在盖上有一对Pt22(铂)指示电极(15mm)和一对Pt(铂)电解电极(150mm);每对电极片相互平行,且两对电极成一条直线。

  ⑵电解池内有一搅拌子,它由搅拌器上的磁块旋转带动转子旋转,从而使电解液旋转,达到搅拌的作用。

  ⑶气体过滤器:使气体分散成很多小的气泡,增加气体与电解液的接触面积达到气体充分吸收的效果。

  5、磁力搅拌器:磁力搅拌器是由马达、控制电路和一对方型磁铁组成,通过旋转的磁力带动电解池内的搅拌子转动,一方面使

  SO2气体充分吸收,另一方面使阳极上析出的碘和溴迅速扩散。

  6、空气净化系统该部分由电磁泵,流量计(0~1000ml/min),干燥器,二通阀等组成,其作用是对进高温炉中的空气和进入电磁泵

  的空气进行净化处理:形成干燥纯净的空气气氛。

  ⑴电磁泵:电磁泵由变压器、振动片、磁铁、皮碗组成,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的作用,使振动片振动来回压缩皮碗,产生压缩气

  体,实现吸气与排气作用,该泵有两路气道,可单独进气和出气。电磁泵的作用是:其一是把高温炉中含有SO2的气体抽入电解池

  中进行电解。其二是经处理干燥纯净的空气供给高温炉作为SO2气体的载体。

  ⑵流量计:流量计也叫玻璃流量计,配有针开阀用以调节空气流量,内有一金属浮子,指示气体流量,试验时把气流量调节至

  1000ml/min左右。流量计的作用是用于调节和指示气体流量。

  ⑶干燥器:干燥器是由三根有机玻璃管组成,其中两根装上变色硅胶,主要是吸收空气中定硫仪培训教材5水份,另外一根装入氢

  氧化钠(粒状或片状)主要是吸收空气中的酸性气体。

  ⑷过滤器:主要是防止高温炉中灰渣进入电解池,而堵塞电解池杯的玻璃熔板,影响正常试验。

  自动定硫仪(微机快速测硫仪)的性能特点

  采用一体化的结构设计,去掉了通用电脑和打印机,大大缩小了体积和占地面积,同时也降低了故障率。

  采用最新16位单片机控制。配以大屏幕图形液晶显示器,全部信息及菜单均用汉字显示,一目了然,操作简单。

  整体结构设计合理,外形美观、精致,性能稳定,结果准确可靠。

  具有开机自诊断功能,对部分关键硬件进行自检,即时报告可能的故障,使仪器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留有通讯接口,可以将测试过程的数据及测试结果实时地送入微机显示、保存、打印。

  气泵和搅拌自动开启避免人为出错,具有极为方便的更换干燥剂的装置。

  四、测硫仪的使用要求

  1、开启电源:按下电源开关,通电后仪器进行自检,自检通过后自动升温。

  2、当炉温升到900℃时,启动载气系统,检查气密性。方法如下:用止血夹夹住电解池的进气管和放液管,此时应看到气体流量

  计浮子慢慢下降,如降到500ml/min以下表示合格,否则应检查并解决问题后方可继续做实验。

  3、接着打开放液管和止血夹,把电解液吸入电解池,电解液吸入电解池,电解液一般不超过电极片上端2厘米。调整搅拌速度(在

  搅拌子不失步的情况下,搅拌速度快一些较好),实验过程中不允许改变搅拌速度,否则此次实验无效。最后调节流量计,使

  气流为1000ml/min左右,在实验过程中应经常观察气流量,如过低则应调整。

  4、当炉温升到1150℃时,即可开始做实验。在测正式样前必须先做1-3个废样。如果电解液长时间不用,颜色很深,最好用硫含

  量较高的煤做废样,直到结果不为零且电解液颜色变浅为止,做废样目的是使电解液达到仪器所要求的平衡状态。一批试样最

  好连续做完,如中间间断比较长的时间(半小时以上),为确保准确度,最好在继续实验前加做一个废样。

  5、实验结束后,关闭载气系统,最后放出电解液,并用蒸馏水清洗电解池。

  6、返回主菜单,有自动关机功能的仪器使用自动关机,其他型号的测硫仪则关闭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