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质化验仪器的报警代码

楼主(2014-05-21):
  煤质化验仪器一般都有故障自检功能,比如下面测硫仪的故障报警:

  Err1——热电偶接反。检查热电偶连线是否接反。

  Err2——热电偶开路。检查热电偶连线是否开路。

  Err3——可控硅失控。检查可控硅是否击穿。电网电压太低、电压不稳、电网干扰太大也 容易引起此问题的出现。

  Err4——可控硅触发后没有加热电流。检查硅碳管是否烧断。硅碳管老化阻值变大也能引起问题的出现。

  Err5——电解池问题。无电解液或电解液严重失效,电极开路。

  Err6——送样卡。送样阻力大造成送样停止或速度变慢。

  Err7——送样器故障。

  根据上面煤质化验仪器的错误代码进行相应的检查处理,也可将上述代码反应到仪器厂家,他们会根据经验做出相应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