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如何做到更换电机后不用重新调目标点

楼主(2014-05-21):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做到更换ABB机器人的电机,而不用重新调目标点?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厂的几台搬运用的机器人由于没有按照保养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周期内更换齿轮箱齿轮油,油质变质导致渗油到电机刹车盘,刹车失效。而我们在更换电机后,每次都要重新调机器人的目标点,有哪位能帮忙一下,详细介绍一下ABB机器人更换电机的方法,特别是电机偏移量的计算!

网友A(2015-09-28):
我们都是在电机上打孔,放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在电机上打孔,放由

一般是电机轴封坏进油,而非变质。

楼主:
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都是拆电机清洗刹车盘,再更换齿轮油

网友B(2020-06-16):
机器人更换电机后,做完零位校正,点位基本不会偏差太多,我们可以提供专业ABB保养服务及ABB电机维修服务。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只知道要校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