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变频故障

楼主(2014-05-21):
 直交高压变频器最近老是故障报警说是 输入电压过低,但是之前的电压是10.6KV左右都正常运行,而昨天的时候电压故障报警复位重新送高压电后面板显示输入电压10.7,但是现场当启动的时候确又跳停还是报警输入电压过低。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请看下你的参数设置电压多少

网友B:
内部是否有接触器控制直流电路通断,若有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主副触点都有kn可能)造成,修磨抛光触点。

网友C:
内部短接启动电阻的高压断路器不良、主电源回路接线松动等均会导致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