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磁流量计故障的快速解决

楼主(2014-05-21):
  智能电磁流量是高精度、高可靠和使用寿命长的流量仪表,所以在设计产品结构、选材、制定工艺、生产装配和出厂测试等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非常细致讲究,还自行设计了一套中国最先进的,专用于智能电磁流量计的生产设备和流量实流标定装置,从而在软件和硬件上都能切实保证产品长期的高质量。

  智能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分析:

  智能电磁流量计是一种高精密的流量测量仪表,在使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严谨一些,不然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误差,那么都有哪些原因会使智能电磁流量计产生误差呢?

  1、通过管道的液体中含有固相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

  ①浆液噪声;

  ②电极表面玷污;

  ③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

  ④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

  2、管内液体未充满由于背压不足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良,致使其测量管内液体未能充满,故障现象因不充满程度和流动状况有不同表现:如出现少量气体在水管管道中呈分层流或波状流,故障现象表现为误差增加,即流量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如出现若流动是气泡流或塞状流,故障现象除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外,还会因气相瞬间遮盖电极表面而出现输出晃动;如出现若水平管道分层流动中流通截面积气相部分增大,即液体未满管程度增大,也会出现输出晃动;如出现若液体未满管情况较严重,以致液面在电极以下,则会出现输出超满度现象。

  3、有可能结晶的液体,智能电磁流量计应慎用有些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能正常测量,由于输送流体的导管都有良好的伴热保温,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固体。由于改用其他原理的流量计测量也同样存在结晶问题,所以在无其他更好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测量管长度非常短的一种“环形”(oring)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并将流量计的上游管道伴热保温予以强化。在管道连接方法上,考虑流量传感器拆装方便,在一旦结晶时能方便地拆下维护。

  4、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引发的问题因材质与被测介质不匹配而引发故障的智能电磁流量计与介质接触的零部件有电极与接地环,匹配失当除耐腐蚀问题外,主要是电极表面效应。

  表面效应应有:

  ①化学反应(表面形成鈍话膜等);

  ②电化学和极化现象(产生电势);

  ③触媒作用(电极表面生成气雾等)。

  此外接地环也有这些效应,但影响程度要小一些。

  智能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应该是在10-20年以上,所以,我公司在设计时就充分考虑厂到这一点,从传感器到转换器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非常仔细,从设计、选材、工艺、生产、测试等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非常讲究,自行设计定制国内目前最先进的专用与智能电磁流量计的生产流水线,切实保证产品的长期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