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的技术参数

楼主(2014-05-21):
  称重传感器,是一种能够将质量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输出的装置。不管对于什么仪器,都会表明相关的技术参数,以便让使用者明白该产品的详细情况,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便于使用。那么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称重传感器的技术参数:

  额定容量:生产厂家给出的称量范围的上限值。

  额定输出温度影响: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额定输出变化。一般以温度每变化10K引起额定定输出的变化量额定输出的百分比来表示。

  使用温度范围:传感器在此温度范围内使用其任何性能参数均不会产生永久性有害变化。

  额定输出(灵敏度):加额定载荷时和无载荷时,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差值。由于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所加的激励电压有关,所以额定输出的单位以mV/V来表示。并称之为灵敏度。

  灵敏度允差:传感器的实际稳定输出与对应的标称额定输出之差对该标称额定输出的百分比。例如,某称重传感器的实际额定输出为2.002mV/V,与之相适应的标准额定输出则为2mV/V,则其灵敏度允差为:((2.002 – 2。000)/2.000)*100[%] = 0.1[%]

  非线性:由空载荷的输出值和额定载荷时输出值所决定的直线和增加负荷之实测曲线之间最大偏差对于额定输出值的百分比。

  滞后允差:从无载荷逐渐加载到额定载荷然后再逐渐卸载。在同一载荷点上加载和卸载输出量的最大差值对额定输出值的百分比。

  重复性误差: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传感器反复加荷到额定载荷并卸载。加荷过程中同一负荷点上输出值的最大差值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蠕变:在负荷不变(一般取为额定载荷),其它测试条件也保持不变的情形下,称重传感器输出随时间的变化量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输出阻抗:电源激励输入端短路,传感器未加载荷时,从信号输出端测得的阻抗。

  温度补偿范围:在此温度范围内,传感器的额定输出和零平衡均经过严密补偿,从而不会超出规定的范围。

  零点温度影响: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零平衡变化。一般以温度每变化10K时,引起的零平衡变化量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来表示。

  零点输出:在推荐电压激励下,未加载荷时传感器的输出值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绝缘阻抗:传感器的电路和弹性体之间的直流阻抗值。

  输入阻抗:信号输出端开路,传感器未加负荷时,从电源激励输入端测得的阻抗值。

网友A:
SRWF-1E86系列模块为物联网无线自组网通信模块,采用独有SUNRAY-zNet自组网技术,支持全透明数据传输协议,能适应任何协议的无线数据传输要求。

模块提供两种通信模式:透明传输自动路由组网模式(以下简称透传自组网模式)和点对点、点对多点透明传输模式(以下简称透传模式)。通信模式可通过软件配置(出厂默认透传模式)。模块具备低功耗休眠功能,适用于各种不同需求的工业现场。

1.1 性能特点

 发射功率软件可调

功率可调范围:-1dBm~20dBm,可调阶梯为3dBm。出厂默认17dBm(50mW)。

 多工作频段

提供433/470/868/915MHz四种频段模块选择,采购前确定频段。

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GFSK/FSK调制方式、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提高了无线数据传输抗干扰的能力,降低传输误码率。

 多通信信道

提供硬件和软件设置信道方式,出厂默认硬件设置信道。其中硬件设置,有16个信道可供选择。软件设置,则有64个信道可供选择。

 多数据接口方式

模块提供三种数据接口方式:UART TTL电平接口、RS-232接口和RS-485接口。

 多种串口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模块可通过软件设置串口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19200bps,出厂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串口数据格式支持8位数据(8N1、7E1、7O1等)格式与9位数据(8E1,8O1,9N1等)格式的多种组合,可通过软件设置,也可通过硬件方便设置。出厂默认硬件设置,9位数据(8E1,8O1、9N1等)。

 兼容工业级和民用级设计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ray Technology Co., Ltd

中国.上海 电话:86-21-50275250 / 55 传真:86-21-50270187 http://www.51sunray.com 第 6 页,共 12 页

工作温度支持-40℃至85℃,兼容工业级和民用级的各种需求。集成度高,通信稳 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支持信号强度的读取,通信延时短。

 低功耗休眠模式,适合电池供电系统

采用低功耗设计,TTL接口无线模块的休眠电流小于5uA。

 静电保护

可靠ESD保护,支持±8KV的接触静电和±15KV的空气放电。

 标准化设计,符合多种国际标准

模块具有SRRC频率核准、CE和FCC等多种认证,适合世界各国家应用。

网友B(2014-08-21):
电子汽车衡传感器原理微处理器的应用

   受控设备上的无线接收器接收信号并进行解码。射频传感器的问题是众多的无线信号一直都在空中传播。手机、对讲机、无线上网装置及无绳电话均是以不同频率传输无线信号。射频传感器通过发射特定的无线电频率以及将数据地址代码嵌入无线电信号来解决干扰这个问题。将电子汽车衡传感器本身的承重钢板作4点接地处理使其对重量传感器和电子汽车衡传感器传感器起到屏蔽保护作用。将地磅传感器与称重显示仪之问的信号线路用镀锌水管作全封闭屏蔽及两点接地处理。等电位连接。

  设备主要集中在磅房,防止地电位反击,做好等电位连接显得尤为重要。站房设备的主要金属构件、进入建筑物的金属管道、电子设备构成的信息系统及SPD等需用金属连接导体连接。当电源采用TN系统时,从建筑物内总配电盘(箱)开始引出的配电线路和分支线路必须采用TN—S系统。低压线路全线采用电缆直接埋地敷设,在入户端将电缆的金属外皮、钢管接到防雷电感应的接地装置上。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